烦心的F3T 过夜就不亮

楼主(2011-06-08):
刚开始机器过显卡不亮,加焊显卡后外接花屏 内屏不亮。然后植球后好了,开了一上午没问题下午关了放在那里。第二天客户取机器开机又不亮了,然后加焊了又好了。为了机器稳定就让客户放在这里多考机,第二天又是原故障。郁闷了!以前遇到是芯片问题就让客户换芯片了  可换了芯片后好了,第二天又是开机白屏 。加焊北桥还是不行。郁闷了。。。机器是AMD  6100的桥    Go7300-b-n-a3的显卡          。现在不知怎么下手了,加焊显卡肯定还会好。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不行了哦。

网友:
你这个还是那个NIVDIA

网友:
的芯片出了问题,去买个10年版芯片就可以!

网友:
你把北桥也加焊一下,

网友:
换的可是是冒牌货.

网友:
   不会   显卡买的假的吧

网友:
这个机子用的是6100 和7300大芯片的桥,如果是花屏就换显卡如果原机是不亮就得先整6100。换芯片。。。。。。

网友:
是感觉这次买的芯片不是全新的,根本就不是无铅的,并且换上后还出现白屏。然后我又找个我原来发的,后好了。开一下午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
把北桥重做一下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的板子碰到了很头疼啊,无法下手,楼主悲剧

网友:
是啊,很头痛,都搞N遍了。刚刚把北桥重植了,好了!正在拷机希望明天不再出现这情况。明天继续跟帖~~~

网友:
搞北桥吧!!!

网友:
打一下北桥呀看一下呀。

网友:
手里有块这样的板子了   换了显卡 客户用了一个月   现在是 时好时坏

网友:
LZ  弄好了  说下哦     先顶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显卡,看有没空

网友:
换一个温度试试,也就是热时是好的,冷就不亮

网友:
前不久我也碰上个sony 过个夜就不能显示。一但显示了,就一整天没事。在过个夜又不显。最后换板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