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55C不通电

楼主(2011-06-08):
手上有台SONY VGN-S55C的机子,问题是不通电,拆机检查,没有发现烧和腐蚀的现象,同时没有3V,5V出来,原来19V供电不正常,19V进去的时候在2个稳压管的时候就变低了,只有5V,奇怪的是,把COMS的电放一下就正常了,19V正常供电,3V,5V也正常出来了,以为没问题了,就装机,但是到第2日再拿来试又不通电了,以为南桥问题,就拆机把南桥加焊了一下,但是都是第2天开机就不行,有 没有那个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19V变低了,请大家比个思路

网友:
这款机子有没电路图? 你看19V稳压二极管这几路还与什么相连?其它元件有无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元件烧坏,放电之后什么都是正常的,只是第2天又恢复原来故障了,

网友:
建议用电阻法判断一下试试,可以在本本正常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一 下正反向电阻,在下次不正常的情况下测试一下。我原来遇到过一台与之相似的本本,最终没有修起,没有图纸,跑线路很麻烦,

网友:
把两次数据比较一下看阻值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看有没其它的原件有软故障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今天换了试试看,明天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