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烧糊后无CPU CORE已修复

楼主(2011-06-08):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IBM X61说不显示,我用可调电源试电流可以上到0.8几,拆机发现CORE的一组供电上管D级的C11和C4滤波电容已烧糊,有点严重。。。取下此两个电容发现PCB都烧坏了两层了。。不管,先处理了再说。清洗干净量了一下还好不短路以为要得吃了有点高兴,补好电容上电,问题出来了CPU CORE不起来。。3207多得很没看图纸就把ADP3207和3419(两个)一起换,换后还是没得CORE,,就把烧了那组的4个MOS管也一起换还是没得,,,看来不好整了上论坛来下了图纸,量了VCC31脚5V正常,1脚开关正常,看到15脚RAMPADJ是一个通过了20V过了个电阻R613 R621进来的没得电压。测到R613连接VINT20断开了,问题找到了。飞了条线到VINT20后测试机子点亮,此机修复。。。。

网友:
运气和技术都是很重要的,烧糊了要割线,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