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很急,,精英 amd 690gm 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08):
此主板是第一个槽不过,第二个槽点亮没问题,排阻,加焊了,第一个槽也加焊了。
第二个槽一点事也没有,供电 阻止等都正常,请问我该怎么办?
客户等着呢?请师父们给个路???

网友:
此主板好像是cup直接控制内存的,我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槽不行。这2个槽是并连的

网友:
再细心看下应该有发现啊,你什么都说正常了怎么给你说。

网友:
该查的地方都查下呗,供电 参考 看下背面有无断线啊之类的.两个槽 对着量下..AMD的可以换个CPU试下..

网友:
换个  CPU  试试   供电是不是不太够 啊

网友:
你们说的都试过了,有没有必要加焊一下北桥啊

网友:
CPU本身问题比较大 你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