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CQ40电源头,用在恒流源上的

楼主(2011-06-08):
最近老是碰到这累机器,用恒流源开不了机,给我维修带来很大麻烦。盼哪位大哥教教我啊。
开不了机

网友:
买个电源头,很便宜的

网友:
自己做?有这技术,还怕不开机啊

网友:
这个电源只要在19V与中间那个芯上加一个103或104的电阻就可以用, 不过只能用来维修, 使用的话速度会很慢。 我自己做了个, 是剪的一个高压板的PCB, 然后把接口电阻这些焊上面,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