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重起黑屏

楼主(2011-06-08):
客户拿来报警怀疑BIOS问题.在料板上拆了个BIOS换上亮了但是进系统关机没问题重启就不亮电流停流在0.60就不动了!想BIOS版本不对就在官网上下了个最新的刷了也不行!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我遇到重启不亮的有dell的机器是因为内存的原因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内存已经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应该还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对,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最近感觉BIOS坏的真多

网友:
在网上下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也是这样!管网下 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