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宝预供电电路中,如果B+短路,B+为多少V,LM393的7脚为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1-06-08):
在仁宝预充电电路中,如下图:

如果B+短路,B+被拉低为8V左右。VIN也同时被拉低8V左右,那么在图1中,LM393,正向输入端小于负向输入端。PACIN为低。那么在图2中(预供电电路)中,B+如果为8V,经过PR19和PR28分压之后为4V,由于PACIN为低,PQ5截止,那么PR27就悬空了。那么PU1B(即LM393)5PIN(正向输入端)还是大于6PIN(负向输入端) 即RTCVREF3。3V,那么PU1B的7脚还是为高呀。这样一来就不符合这个电路的逻辑了,只有在B+短路拉低为6。6V以下的时候,这个逻辑才通。请教高手如何分板这个电路的?B+短路会拉低到几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喜哥,我知道PR32没有料,但B+经过两个499K分压后为4V呀,那也大于RTCVREF3。3V的

网友:
第一 B+如果被拉低VIN不会被拉低。原因是VIN和B+直接有四个并联1K电阻呢

第二  PACIN都是低了  那么ACON肯定也是低了 就算PU1B 7脚为高又能怎样。
MAX8734的主供电都变成8V了 我不知道它的LDO会不会正常输出也就是VL
如果VL都不正常这里肯定不会成立了
至于mainpwon它的输出条件和VL有关    VL我不清楚是否正常所以这里我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
B+都被拉低了,后面所说的一切将为空话。。没必要去考虑后面了。在仁宝的机器中,这个待机电流应该超过0.03了,意思就是你不可能上电的。。因为他里面有个点火回路,

网友:
vin被拉低成8V。B+就不会有8V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