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22寸 VA2413 显示屏 一亮即灭?

楼主(2011-06-08):
     查 ON OFF 信号不能维持高电平  ,请问是驱动板问题吗?因此电压来此驱动板的,请高人指教!1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出故障了,不过先把连高压部分的开关高电平切掉不让进入高压部分来确定是不高压电路把它拉底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菜鸟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菜鸟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来只有高手才能解决?

网友:
强行的给个高电平,看可以不,如果OK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ON OFF 信号不能维持高电平是因为机器会出现待机的情况,你连上电脑,查ON OFF电压是不是一直正常,正常的话就高压或者灯管问题。不正常就换驱动板行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机器有DVI和VGA转换信号键,如果VGA待机,就接DVI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