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换灯管是不是开始流行偷工减料了?

楼主(2011-06-08):
我刚才拆开一个T30 ,换的那个垃圾啊。
以前我们换灯管时候,是把屏下半部分拆开换,现在有个新方法就是把灯管两头剪开,把灯管抽出来换,然后飞了一根线,是,挺简单的,但是也得把那根线固定好了呀,我今天拆的这个,以前让人修过。那根线就贴在屏的背后,和屏的金属支架之间挤压,已经烧糊了烧断了。我又接着拆,灯管两头留的很长很长,然后用热缩管包上,那个换灯管的哥们,我真佩服你!

我这边换灯管收30的都有,他们采用方法就是楼主所说的那哥们一个样,时间少,速度快,但质量确实不咋地,我最低50,至少得把两头处理好,不能打火,不修拉倒
这个叫提高生产力,节约成本,降低风险
我一般换都是抽出来,只是每次都把最上面的金属框拿掉是,把线都放回原处,
方法没错,这样换灯管至少可以保证不会漏光。只是人家没处理好走线。
只能说明你经验不够,这样好处很多 自己琢磨吧
有的时候不好换的灯就这么做。
灯管线不走屏内过也可以呀!
你也不能强求没个人的熟练度都像你那样滴

网友:
换灯管的问题确实比较头痛我也这么干过呵呵 不过我还是还是很认真的走好善后工作的?我现在有时候直接把塑料框弄断和灯管 一起拿出来这样也挺安全的不知道其他朋友有啥好方法显示器我就全部拆开了换。大家讨论下更好的方法呗。

网友:
这是方法不对,也不是偷工减料。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换好,一定要把灯管拿下来如果不把屏拆开的话,你那样换上也用不了很长时间的。换灯管是费时间,但是可以多要一点,如果几十块钱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两头处理好就行了 。拆屏容易漏光,再说现在换灯管也收不上价,费大工夫划不来。我以前一个小弟更省懒,他把灯管线的白线,从来都不塞进去,就摆在外面。

网友(点评):
同意啊 我换灯管也一直是拆两端抽出来。拆屏的话漏光不说 进点灰就更惨了 弄也弄不干净 还越弄越多

网友:
你们换灯管都报多少钱?

网友(点评):
我全拆换150元。

网友(点评):
100元以上

网友:
我这方法挺好 但是我没楼主说得那么狠 我把先放在里边了没放在外面

网友:
我们也常碰到这个事,这不懂的人就从面拉个线过去,又难看,边框剪得又烂。我们换灯管50块。少我们不做。

网友(点评):
这么便宜,很便宜

网友(点评):
50已经很低了,我最少都报80,心情不好报120,160也有人修

网友(点评):
笔记本换灯管我们都是150-200的

网友:
收费吗不熟的换150,认识的就100..换吗拆的时候焊开一头,然后分开固定金属外壳.连线抽出来.测灯管看观察灯管线.如果烧得很黑就考虑换根线,要不然可能也要返修.我做什么都喜欢做好一点,所以线还是怎么拆出来,怎么装回去.

网友:
绝缘一定要搞好,还有要焊好,线在不在里面到无所谓

网友:
学到了!换灯管是个头大的事情!

网友(点评):
换灯管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不负责任的维修人越来越多

网友:
不知是我手笨还是咋的。最怕换灯管了。学徒时,全拆换坏过几个屏。换了之后就是装不上。一压O了 .本身换个灯管就没几个钱。拆开换风险大。个人一般是剪两头抽出来。线放外面。这样不会落光一点

网友(点评):
跟我的方法一样,刚才换的一根19液晶,给同行换的,他报一百,我收60,全拆我没敢动过,

网友(点评):
怎么好搞就怎么搞,处理好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有一些灯管感觉质量不行

网友:
好像现在大家都用这个方法,一个标准就是无论你怎么换,不漏光,耐用才是王道。。

网友:
不要拆屏,拆了容易漏光,就在两头打开处理好线,白线可以把边框稍翘一点放进去,用热缩管处理绝缘。

网友:
郁闷啊前几天换了个之后发现一个纸签落在里面了,第二次 ,屏烂了郁闷死了赔了

网友:
换灯管是个   风险很大  但回报很少的工作  所以人家 就随便给你搞下了

网友:
拆屏幕 会进灰尘的 那样后果更不好

网友:
我都是拆屏的 上次拆费一个 NND里面全是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