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终于修复了

楼主(2011-06-08):
上上周客户拿来一台HP4416s,故障现象为触发开机屏不显,电流1.3-1.8来回跳变,左下角硬盘灯闪黄色,外接显示器不显。明显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450。
由于之前4416都是维修的一些软问题,这中故障第一次遇到,所以没有直接上家伙。先到坛子里游了一会儿,发现我这样的现象不是一个两个,几乎是继V3000/DV2000之后了。师兄弟们说什么的都有,有刷BIOS好的,有换U好的,有做显卡的,也有做北桥的。眼花了,思绪乱了,发了一会儿呆,淡定了一下之后。不管,先给机器拆开再说,操家伙就干上了。测了一下所有的电压都有,坛子里还有人问道L42电感电压,在这里说一下,是1.02V左右。先从简单的入手,身边没有U,只好先给BIOS取下来刷了一下。凉凉,开机---亮了,OK了,心里窃喜,这450好赚。还感谢了一下坛子说刷BIOS的兄弟们,军功章里有你们的一半。装机,次日叫客户取机。客户付款,还谢谢。
好景不长,2天后客户抱着机器又回来了。我接过机器一看,偶哩娘唉~~!!旧病复发了!!当时有点晕。客户给机器留下了。二话没说给机器再拆开,定了一下,难道BIOS又故障了??不是吧!就直接给BIOS取下来又刷了一遍。开机---不亮,黄灯还是闪。有些晕~~!电流还是1.3-1.8跳变(有兄弟说需要原装的电源,稳压电源不能开机,这里也说一下,直接用稳压电源配送的转接口是不可以的上电的,我是用原装适配器的电源接口改装的,这样就可以上电看电流了),虽然情况一样,但是这次不是BIOS的问题了呀。怀疑是U坏了,AMD的U你懂的。身边没有,只好买来一块。换上,开机---涛声依旧~!不管了,撩起胳膊干吧。给电池、内存、CPU都去了,上BGA,加焊北桥。它躺在焊台上自然降温,我就躺在椅子上吹着风扇降温。等我们都凉快了,开机---当里个当--当里个当---亮了~!心里又乐了。装上,开机用了一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心里没个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中奖率很高,建议去买彩票,没准又一个百万富翁

网友:
这款机子问题多的你想都想不到

网友:
我遇到一个情况差不多的,裸板上U内存,电流1.2-1.4不停跳,上散热片压北桥的位置电流变化到1.8-.-1.9-2.1亮机了,心想就北桥问题了,加焊不行还是一样现象,重装植珠,没用,换了一个良品芯片,现象还是一样的.后来不加散热片试压U靠北桥的位置亮机了,心想误判了,座子问题,加焊CPU座后还是一样,哎,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
传说的北桥问题?别人有的刷biso 和cpu

网友:
第一次刷BIOS好的肯能是无意压到北桥好的,纯属巧合

网友:
如果是我 把CPU的工作条件量遍先,条件满足应该跑马的  不跑用假负载量量FSB   个人意见

网友:
我怎么没有那么好运呢

网友:
HP唉让人伤心呀

网友:
这类机子毛病还真的怪呢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
原来是开机不亮显卡重植株以后好用了
结果用户拿走一个上午就不好用了
有点郁闷

网友:
  4416S  ,问题出奇的多 ,而且这款型号的基本都过保了 ,HP又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了客户啊

网友:
很好  很经典

网友:
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多测几天再通知取机呢?

网友:
BIOS 坏的少啊,再说饿,楼主报价真高。

网友:
这个机我修过好几台大部分是换北桥好的。极少数是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我修的是换4772 OK

网友:
HP是好人!

网友(点评):
柜台在hp金牌对面,每天看着人来人往的,我只能偶尔接几位顾客,喝点汤,整天泡在论坛这,心里羡慕嫉妒恨啊。我这要是有那么多顾客该多好,苍天啊,你累死我吧!!!

网友:
说明原来就是北桥不好,所以不要纠结了

网友:
HP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维修人...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问题是多得很,哪里都会出问题。。。看到都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