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1550一体机打印正面全张纸全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08):
toshiba 1550一体机,打印时正面全张纸全黑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检查下激光器门是不没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无果!!!!

网友:
如果你加过粉后出现应该是没有装好,或者什么东西没有安装上

网友:
应该是充电棍不行造成

网友:
估计是电棍偏位

网友(2011-07-22):
灌粉了吧
粉灌的有问题

网友:
漏电  注意电极

网友:
明显是激光器坏了

网友:
粉仓的废粉到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