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昂达 NF520T 断电

楼主(2011-06-08):
     昂达 NF520T  主板 开机正常   过一会  就断电   CPU供电边上的电感发烫 求 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开机正常,是不是进系统了

网友:
今天 人很少 吗 没人关注 啊   求在线大哥   帮下小弟

网友:
那就检查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看下 CPU供电的电压以及驱动信号 有问题没、

网友:
看看电源IC和还有供电到CPU的,还有就是把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看看电源IC,和上下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