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700外接有显。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1-06-08):
昨天接到一台HPV3700本本!故障是通电无显示!重植外屏有显示。内屏无显示!于是把屏拆开发现转轴处的屏线断裂。更换屏线后故障依然存在!笔记本屏上无信号输出!研究快一天了这机子,还是无进展!所以到坛子上来求助!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又断线的 估计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下,看一下,内屏是否正常啊!

网友:
楼主看一下内屏无显示的时候,灯管亮不亮,如果灯管能亮,屏黑屏仍然还是显卡的问题,建议查图纸,看看GPU傍边有无掉件,或者用示波器打LVDS接口有无波,无波就不要搞上半部分了,搞主板就OK了

网友:
确定内屏没有坏吗

网友:
之前原装的屏线是有烧断的情况!我换了一条屏线和一块新屏故障还是一样!如果是GPU的问题,可是外接又正常,内屏通电但无信号!

网友:
查查主板上屏线接口处有没有信号呀!确定是屏线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清楚问题再做显卡 不要动不动就做显卡

网友:
屏线换的对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下啦

网友:
只能这样说.先易后难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可能把显卡的LVDS功能烧了

网友:
可能把显卡芯片干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屏坏也有可能的

网友:
都确定没问题后就动显卡、

网友:
先刷BIOS《,,,,,,,,,别乱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