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的RT9202电路

楼主(2011-06-08):
是一板昂达N61G的主板,客户送修故障为上电两秒钟后断电,可以再次上电,同样两秒钟后断电,拨悼CPU供电后,不断电,因为在上电时会延时两秒钟过后才断电,用万表测得vcore供电为1.1V。说明CPU供电是正常的。故障应该不是CPU供电导致的故障。此时拨悼CPU供电电源,开机检测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测得内存供电2.6V,VTT1.3V,HT总线电压0V,N61北桥供电0.5V。明显北桥主供电不正常引起。此时插上CPU主供电。居然奇怪的不断电了,CPU供电为1.5V。正常了,但是没有复位呀!桥供电太低了。修桥供电了,桥供电采用RT9202,测桥供电电阻值,15欧,正常,这种本来阻值就低。拆MOS管检测,居然是好的,装上去还原。上电试机。桥主供电居然没有了变成0V,检测是不是没有装好,重装,再更换MOS管都是0V。奇怪了,测RT9202的工作条件,1脚5.1V  5脚5.2V  7脚4.25V。都正常,更换RT9202,故障依障,测MOS管G极和限流电阻,全正常,接着换RT9202 换他三四个,一样的问题。看来问题严重了,找一块好的主板来拆材料。更换D1和C2,相同的问题。过后更换C3 C1 C5 也没有什么反应。走头无路了,开始乱修了。没有思路了。RT9202所有的电阻电容都换个遍。都是一样的。难道真的是桥有问题,开始拆桥,桥供电电阻则原来的15---变成205欧。现在不断了吧。上电还是一样。全板都拆了个遍,基本上都查完了,没有任何进展。
整个维修中奇怪的是RT9202的供电有时会变以4.5V。多数时候还是5.2V。故障应该是保护了,因为只有一上电,上下管的G级就有电压跳变。桥供电也有电压上来,只上来一小点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头都修大了,还没有任何好转。居然把全部元件都换了,负载都断了,都不会好。供电都起不来?

网友:
看看MOS管与芯片是连接正常,查C4是不是好的。干脆把Q2取掉,还有那个电感L2更换。

网友:
AMD的U吧?换U试试

网友:
重点检测FB6 脚。看看反馈回来的电压是多少、还有1脚BOOT脚的自举升压电路、输出电流过大保护也有可能、不行把桥摘了。看看电压能不能正常。用来判断桥是不是有局部短路

网友:
论坛好像有这个断电的介绍具体你可以搜一下 我以前见到过的  好像是一个小芝麻管坏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mos的上管击穿了呢?也会造成上电后断电的。

网友:
我修过这块板,现在还在手里呢.实在不行可以换个9214试下.然后把R387的电阻换到R391的位置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4,换过
Q2拆过了
L2是好的,我不放心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换过RT9214,还换了一个APM7120(应该是这个型号,我记不清了),R387和R389是哪两颗。板我已经退了,修了我一天。就修这个RT9202,笑死人了,从来没有修过如此难修的RT9202。还没有任何好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FB端的电阻电容都换过了,触发瞬间FB端有轻微的跳动,应该已经反馈了,BOOT端的电容和二极管换了不低于三次了,而且都是在RT9202和RT9214电路上拆来代换的,桥也经拆了,供电阻上升到205,就连输出电解电容,小贴片电容都换过了。十分无语

网友:
这板修了我一天了,一直不停的修。当时就像是这么简单的RT9202电路我还会修不好?就算是把这个电路整装一遍都不是问题。到今天下午我终于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了一天不停的修,佩服你的耐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找图纸,看看那些地方漏了没检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板都退了,不修了。我传的那个RT9202,所有元件都换个了,像IC,MOS ,自举升压电容,二极管。都换了两三次了。其他的电阻,电容也都换过了。还用万用表一颗一颗检测过,还测电路是否空焊,短路。全部补焊。干的事情多了?

网友:
楼主真够耐心的,我还在等结果呢,谁知道楼主竟然放弃了,,可惜啊,,

网友:
找一下图纸是不是被人换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被人换过个件,每个元件的位置及大小(大小我只对电阻),我都对照过。都没有错

网友:
呵呵。。。。楼主没抓住要点。。。。。其实RT9202和外围都没问题的,如果有波波的话或许能打出来问题,只要是vcc波形不稳也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So:重点是查5v的电解滤波以及前级。。。。。。。不要被外观完好的电解给迷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种值得参考,这种可能我没有注意到,说得非常有道理,可惜退悼了。C1 C5 C4我已更换过,还换过上管MOS D极有一个输入电感之前的6.3V 1000的电容。当时我没有什么维修思路了,就是乱换。输入电感我就没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