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 独显7300 绿屏

楼主(2011-06-08):
之前加焊 OK 一个月后故障依旧 换显卡 外接正常 屏背景全绿 检测屏 屏线是好的 经测量 发现主板屏线接口绿色信号组 有一个脚接地 请问这个脚是不是直接到显卡的啊 如果说显卡坏了 为什么外接正常呢
显卡

网友:
自己顶下啊

网友:
看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多。但是屏线拉断。你查一下

网友:
屏线不插主板上 绿色信号组一个脚不接地

网友:
说明绿色组 一脚接地 不正常

网友:
显卡需重新置球!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和屏试试

网友:
张淘
的帖子
屏已经换了 测试屏是好的

网友:
还是重植一下显卡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绿屏可能缺差分信号线吧!!!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从头到尾那里都没有动过还是
考虑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个信号线上的电容短路了啊 你查查电路图看看这个线上有啥原件没有在弄显卡

网友:
今天准备把显卡取掉看看

网友:
重新搞显卡吧,上次我也碰到过,其中的一个信号线接地,导致的结果是不亮机,你的结果比我强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 重新换个显卡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