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IN/ROEM/SI此主板掉件

楼主(2011-06-08):
P5KPL-AM IN/ROEM/SI此主板掉件了,不知是什么原件,还希望有此主板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1-14 16:26):
现在找到了一块一样的主板上面写的是273,3下面有一横线,(不知为什么要一横线),测的电阻阻值不超过20K欧母。如果是27K欧母就大于20K欧母。只能是2.7K欧母?

网友:
AP-BL C1T是个什么原件?

网友:
看主板标识把 你的图片小了 我没经验 不好判断  一般主板都有对应的标识  还有那个芯片 在CPU旁边吗?  如果是就是CPU管理芯片

网友:
那个是代码  需要找资料才能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