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223h 23寸液晶显示器右下角有点暗

楼主(2011-06-08):
如题 ACER X223h 23寸液晶显示器右下角有点暗 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找一个测灯管的工具。单独测一下灯管、故障一目了然

网友:
看背光有问题没 ,是否漏光 !在就说楼上的了

网友: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