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求思路。。。。

楼主(2011-06-08):
机器是三星R467的,客户通电摔的,屏碎,硬盘粉碎。。
故障:待机电流。0。001  开机电流直接到 1.01 1.12  1.20  掉到0.45 重启。。在这样反复跳。。CPU电压0.90  显卡0.89V    3V  5V  1.8V  1.05 V     PLT复位也有。。没思路了。。。。(显加焊过了 。。。)

网友:
北桥摔虚了吧

网友:
摔成这样的机器多是bga掉点了,而且是一片,没得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猜的?还是??北桥上面有3个电容0.01了,正常吗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

网友:
北桥加焊,故障一样。

网友:
摔的机器最不好修啦,估计是夹层断线啦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

网友:
板裂的几率跟高 修复的可能性很高的

网友:
这一段时间我也修一片摔的机器拆下北桥发现掉点了,很可能掉点了!

网友:
我劝楼主不要到手搞了  BGA下面肯定一大片掉点的了啊

网友:
时钟正常 复位正常。。。郁闷了。。。

网友:
机器都被摔的这么惨了 那也要关注下cpu吧

网友:
很可能是板层断线,放弃吧

网友:
山东 济宁 小杨同学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晶振不稳定 建议查查了

网友:
桥下面肯定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