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显示器通电不显维修

楼主(2011-06-08):
DELL SE198WFPf显示器,客户送来时,能通电.但指示灯是橙蓝同时亮,不正常的颜色.

拆机没电压输出正常.测驱动板上的1117-3.3V,有5V入无3.3V出.手摸,滚烫.断电.换一个1117,还是一样现象.后面的1.8V的1117也短路.于是断然拆掉主芯片,输出都正常了.
晕,看来只有换驱动板了.买芯片的话,还要刷程序,麻烦啊,并且芯片可能也不好买.芯片型号是TSUM56AWHK-LF-1

网友:
直接上块2025的板就行了

网友:
先加焊下MCU 不行就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点评):
MCU内部短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