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开机报电源错

楼主(2011-06-08):
DELL 6400 开机报电源错,使用原装电源依旧。拔掉触控板或屏线其中的任何一个,按F1跳过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有些无头绪,有人遇到过吗?BIOS刷过依旧。

网友:
我手里现在有一台6400不能充电的。
  在我这里换的新主板  。
插上电源显示适配器功率不够叫我换个65W的
我换了个还是一样  最后拿了个90W的也一样冲不进去
电池也换了好几块

网友:
不是吧 !新主板怎么会不新行呢!》?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