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A8JP的机器短路

楼主(2011-06-08):
一台ASUS A8JP的机器,拿来时上电2A,无显,拆开发现网卡很热,量网卡旁边电容短路,把网卡拆掉,电容那不短路了,再上电0。8-0。9A左右,无显,再量发现无线网卡座附近有路供电电感短路,上电时此电感有1。0V,接着量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 无电路图,量了一下南桥边上也有颗电容路,我最郁闷的是,板子上电时,这路电感居然有1。0V的电压,此电压是正常的,
不知哪位有这个板子,量量看是不是正常的, 此板945+NV显卡

网友:
无人修过吗

网友:
电感短路绝对不正常,1.0不等于正常,知识阻抗本来就小,没彻底拉低

网友:
可以在短路电感的后级加1V电压烧一下,就可知道哪里彻底短路了。

网友:
我郁闷了,拆下来后,电感和北桥上的电容都不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