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3W

楼主(2011-06-08):
acer 193W 通病不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黑屏,指示灯成蓝色,关机再开机就能显示,问一下。是驱动板的那的问题,修的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通病
黑屏

网友:
量下信号线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面的1117有3V电压么?

网友:
楼主我接了个宏基V193W 跟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有时关了再开显示器 还是不显示,还没有搞好呢。 量下信号线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正常对地阻值正常 怀疑程序有问题 可是找不到一样的程序 我的机子又群康代工的 这款显示器三个厂家做的。

网友:
换掉24C试试

网友:
acer 193W 通病不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接上信号线黑屏,指示灯成蓝色,关机再开机就能显示 ,有时显示不了, 已经解决。

网友:
蔡三久
的帖子
如何解决的?说一下?

网友:
6楼的朋友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撒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我修过两台都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