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sl400 上电电流只有0.33(带cpu)

楼主(2011-06-08):
sl400 上电电流只有0.33(带cpu),各处电压正常,不知怎么下手
cpu

网友:
首先代换CPU试试,测IO引脚的PCI_RST有电压没有,就可以知道南桥发出复位没有。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我的CPU电压没出,电流在.0.4左右

网友:
先查一下各个电压出来了不,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