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 的机器挂2快硬盘蓝屏

楼主(2011-06-08):
945 的机器挂一个块硬盘完全正常,挂2快硬盘走过系统滚动条就蓝屏(蓝屏代码Ox00000007b) 我现在3台机器都这样

网友(点评):
看看是不是两个硬盘的格式不一样啊

网友:
如果杂牌板就是板的问题,跟电源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找个电源给另外一个硬盘单独供电,就可以知道是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严重怀疑硬盘供电不足,换个高功率好电源试试

网友(2011-07-23):
已解决!!!。。   搞了半天是病毒的问题。   我用DISKGEN 重写下引导记录就OK  了

网友:
软件问题。。引起故障也是很多的

网友:
主从盘设置不正确

网友:
病毒?你那块是主盘?

网友:
肯定是电源供电的问题,我有台电脑也这样。换大功率的电源就OK了。

网友:
DISKGEN 重写引导记录,真的学习了。

网友:
845 和915板子支持挂双硬盘吗?

有多个sata接口肯定可以接多个硬盘

网友:
病毒还会引起蓝屏   学习了

网友:
单独测 用一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