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求助

楼主(2011-06-08):
6120的主板,第一次维修是大短路。修好后,亮机正常,交给客户用了两天,说一时开机。一时不开机。看了一下电流不开机时0.6A。开机时一切正常,怀疑北桥,加焊了一下,现在开机。待机0.08,应该也算正常,(正常的机也是这个待机)3V 5V正常产生。不触发了。黄色灯长亮,正常机是亮几秒灭,这个做完北桥后常亮。。求思路。

网友:
换北桥把

网友:
机器最开始的大短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不定时开机是什么原因,要仔细分析,这机器出现这种情况跟内存或内存插槽占很大的比例,不要动不动就搞桥,要吃大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