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200少见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开机第一个画面(显卡信息的),大花,之后都不花,进不了系统,用MATS6测试又没有问题,真是什么怪事都有!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开机第一画面花屏这种都是GPU的问题。。

网友:
刀版或者静音板的吧
MATS测没问题基本就是没问题了
检查供电吧,估计上面的电容是假固态。
6200真没修过

网友:
没有修过显卡,学习了~

网友:
查下供电电路,供电相当于人的血液系统,血流不畅,当然会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