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要按F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1-06-08):
戴尔笔记本要按F1才能进系统,进CMOS里不知道要设置哪项,谁能教我

网友(点评):
你把提示的发出来大家好帮你嘛。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可调电源

网友:
用原装电源就行啦

网友:
BIOS里面找软驱选项把它关闭,还有看调整启动顺序那项挨着有没有可以禁用‘F1’的。

网友:
呵呵 基础的知识 太浅了 说不清楚的

网友:
也许是你的适配器的那个芯坏了,没电造成的。

网友:
有报PCI错没有

网友:
搞定了,按了F3后就不用每次按F1了

网友:
我的m1210换个集成板子就是要每次都要按f1声音大的不得了用的也是原装电源你这方法我也试试看

网友:
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只是DELL的界面给其他不一样。 你打开BIOS界面拍张照片传上来呗。这样光说又不知道你BIOS是哪个界面?谁能帮你啊。

网友:
你先把截图发上来吗  还有就是电源 它要用原装电源的 不然也会报错的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