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NQ G900WA高压板PWM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1-06-08):
有一个BENQ G900WA的高压控制芯片,坏掉,不知道型号,或者那个是保护的,请知道的告诉下,在线等待

网友:
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有一个是G900WD的,高压PWM芯片是TL4941,是否借鉴一下吧。

网友:
还是直接换高压板吧

网友:
谢谢了,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