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510 不动了

楼主(2011-06-08):
我有一台LENOVO SL510 动都不动一下.也就是按开关没反应,灯也不闪.电流表待机电流是0.007和0.008之间跳动.板上5V3.3V等什么都没有,只有20V.不知是什么坏了,请有修过的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Lenovo

网友:
5V3.3V都没有 那看看保护隔离过来没有啊
然后看3、5V是哪产生的,查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