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故障首次加电无法开机

楼主(2011-06-08):
经过多次重启后才能激活,但是提示BIOS错误,不断电没事,只要断电就会出现无法开机的情况,

网友:
主板是zx-i945lm的,想刷bios试下,不知道谁的没有?

网友:
系统重装!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是断电后就不开机和系统有啥子关系

网友:
有时候是机箱和主板有短路,拆下来点裸板试一试~!

网友:
在网上下载次主板bios,然后刷一下试试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都不太清楚
不知道你说的是操作系统激活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最先应该做的,把CMOS电池抠下来,放电.然后再放回去,看看故障解决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了,还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先备份bios资料,然后找个在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CMOS电池没电的情况几率比较大

网友:
无法开机的话,就只有用热风枪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了!技术天下QQ:806669800

支持 反对

网友:
掉电,更换bios电池,仔细查看一下主板是不是短路。。

网友:
那出来裸点下  不行 的话刷个BIOS吧

网友(2012-02-17):
有时候是机箱和主板有短路,

网友:
什么是BIOS什么是COMS,最好搞明白了再去做

网友:
什么是BIOS什么是COMS{:soso__2916773755896710403_1:}

网友:
楼住讲的都不清楚

网友(2013-05-24):
我也有一块这种板,供电复位都正常,就是开机诊断卡NO      ,是不是要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损坏  要不然就是没电了

网友:
学习了,主板硬件故障。

网友:
换个CMOS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