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255 不开机

楼主(2011-06-08):
机器型号:昭阳E255

故障现象:
原先是不加点,有待机, 从外壳螺丝看 明显是多次拆卸的,看主板,北桥,CPU供电 都被干过来了,包括开关按键,
维修过程:量,开关按键坏的,镊子短路,电流上到 0.2* 不动了,量 CPU 无供电, 随便量了下其他的,1.2V 没有出来,北桥滚烫,有时看来也能出来,这个时候不烫,有是电压低, 和1.5V 的 场管对调了下,都OK了,看来是虚了, 现在是 CPU 无供电,

供电IC 的信号 是正常的

每次遇到 CPU 无供电的E255 电流都能上到  0.4* 的样子,这个不一样,只有 0.2*  我又重焊了 MAX1907 无果,
我觉得CPU 无供电 不是表面这么简单,前面的人 把 CPU 供电基本修过来了,   我觉得还北桥,要换一片,

谁有修过 电流 到 0.2* 不动的,是不是 北桥引起的?还是哪里有问题, CPU 供电不出来,我遇到都是电流上到 0.4*
最后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坐等答案

网友:
看芯片供电正常,,在查一下开启信号过来没有

网友:
先修北桥供电,你把北桥供电断开,量一下阻值。要不就加电烧一下北桥,看看烫不烫

网友:
先看看北桥把,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最大可能是除了CPU供电外还有其它的电压没起来.北桥少电压也会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