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665R 开机不显 ATI显卡 电流跑0.97 求助

楼主(2011-06-08):
方正 965 板子 开机不亮 电流跑到1.04 回跳 到0.97 各电路电压正常 求助
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过没有?如果说是跑到最后没有亮机就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应是不过内存,上月修过一台,不上内存,电流在0。97A,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