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杂牌电源 开机各电压正常 主板不亮 换主板故障依旧

楼主(2011-06-08):
如题,各电压都正常  主板不亮 换主板故障依旧   请问我应该怎么查?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 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检查灰线power good 电压。应为5V左右

网友:
拆开电源,把里面所有鼓包的电容换一下就OK!

网友(点评):
正解,换了一个16V 470UF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上去吧,现在修机见到那个差的电源都怕了,上次刚修好的主板,客户用了一个月又坏了,就是那个垃圾电源搞了,整得报废一块主板(北桥坏了)

网友A:
接个负载看看是否带负载能力差!或波纹系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负载看看是否带负载能力差!或波纹系数大

请问 接个负载是什么意思?电源有测试负载的吗?

怎么测试???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找个几欧的10W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