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P屏闪

楼主(2011-06-08):
客户拿来电脑(联想旭日410)换硬盘,换好后客户拿回去考资料,突然出现屏闪又拿回来。换屏也是一样闪,后以为是屏线问题,拆开看屏线也没有问题,在后不晓得动了哪里,出现暗屏了(还是要闪),在开几次后屏幕直接没画面了,就阴暗没画面,测高压板上有18.5V、2.98V、0.48V。还有就是LCDVCC没电压,LCDENVCC开关机都为高电平,哪位大侠能帮忙给个维修思路,下面是图

网友:
高压板换通用的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的,一样。主要是LCDVCC没电压,不晓得怎么查,是不是LCDENVCC控制它?

网友:
18.5V、2.98V、0.48V三个电压中供电18.5,亮度调节2.98都对,但0.48的高压开启不对。LCDENVCC是高电平,当然LCDVCC没有电压,去查从哪儿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3.3V待机来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不接高压板测一下高压板的各引脚电压如何?如果和接高压板是的一样,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一样的,那意思是说之前开机屏闪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看亮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排除屏线和屏线插槽问题。

网友:
18.5V、2.98V、0.48V三个电压中供电18.5,亮度调节2.98都对,但0.48的高压开启不对。LCDENVCC是高电平,可以用屏接口的主电压3.3V飞线到高压板

网友:
可能会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换高压条不好    就 做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吧,做一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哈我试哈,谢谢了

网友:
飞接一根 先 看看亮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主板上插屏线的接口吗?是不是找个3.3V飞到高压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在屏的保险上飞   3.3V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从板子上飞个3.3V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飞了个3.3到高压板上,现在开机时白屏几秒就暗屏,但是还是没画面,LCDVCC还是没电压,这个可不可也以从板子上直接飞个3.3到CN3上

网友:
第一你屏没供电,你先把供电找出来,跑跑电路,其次是暗屏,你就应该一步步来了,先把屏排除掉,再排除高压屏线,慢慢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独显的,ENVDD没出来一直,断开ENVDD短接Q6的3脚,LCDVCC就出来了。这样是不是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恩,这显卡也老火,注的黑胶很难做,郁闷啊

网友:
拆了屏 外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