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20打印机一直亮绿灯 求助

楼主(2011-06-08):
打印机开机,绿灯亮,打印机运转/预热.期间,只有绿灯一直亮,也不闪烁, HP1020连电脑,电脑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安装驱动时检测不到打印机新硬件. 3.检查了各传感器,正常 4.把加热组件地连线不插, 机器也不报错, 5.把硒鼓拿掉,机器不报错 6.强行装上驱动后, 驱动显现"准备就绪".打测试页,提示"错误-正在打印".打印无任何动作 7.换了两跟不同类型地打印线试了,不起作用,(但都不是原装打印线) 8.把机器上盖揭开,机器也不报错, 机器曾经失去了报错地功用,联机也不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把加热组件地连线不插, 机器也不报错, 把硒鼓拿掉,机器不报错这样不报错,说明打印机有情况.应当不关线和电脑地事, 电脑也换过好几台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网上或者二手那里淘块板子换就行了!

网友:
谢谢你们。有法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