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问题

楼主(2011-06-08):
有一款清华同方V100A的本,系统下插U盘不提示发现新硬件,USB鼠标也一样。鼠标灯亮,就是不动。触摸板好用。求助。

网友(点评):
那么多人说要重装系统才试得出来,都没试过用PE系统测试U盘和鼠标吗?我常用PE系统测试USB口和网卡!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下,如果不行,可能是能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看看口有问题没   是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数据线  跑下

网友:
客户把机器拿走了。。明天再来。我先装一下系统看看吧。。

网友:
全部USB都这样的话,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USB设备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上次我也碰到过,就是系统问题!要不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过用户把USB借口里面的弹片插弯了与外壳碰触开不了机的。可以先检查USB口,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遇到的有很多    一个一个的排除就好了。

网友:
同意此說法,先軟後硬;先簡後繁,
不行再來搞南橋,免得搞錯,造成無法挽回的杯具。

网友:
发现新硬件后驱动出来了没

网友:
查下主板的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鼠标灯亮,硬件没有问题,下载USB驱动软件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下桥

网友:
USB方面的驱动有无装好?能亮只能说明接口供电正常

网友:
查一直USB供电,还有就是有没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
同意 先软件后硬

网友:
重装系统 ,还是不行的话 因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每個usb port都不行的話,那是軟件問題,重灌即可

网友:
bios设置看看,开机时外接键盘试试,另外进下pe看看

网友:
建议你重装系统,不行的话就看看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吧,正常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是南桥问题,看看阻止都一样吗

网友:
请问是所有的USB口都这样么?
如果是···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综上所诉就三点:1:检查下USB驱动,如果有装的话看第二步骤;  2:重装系统,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第三步;  3: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网友(2011-08-01):
先软后硬,有测一下有供电吗,数据线对地测一阻抗,看是否正常呢,跑一下线路,再则换桥了

网友:
进PE如好用系统问题如不好用桥问题

网友:
1:首先跑一下USB通往南桥的线,不通的话把线非好,
2:把USB用烙铁加焊一下,不行换个USB口。
3:以上要是都不行的话就加焊南桥,不行就换。

网友:
先给它来敬酒、

*脏话*要是不吃、你在让它吃点罚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