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家来看看这是啥元件?

楼主(2011-06-08):
在一台DELL 的E2210HC液晶上发现了这个元件,位于VGA输入端口附近,见图右侧,型号C16MJ,左边的是一个贴片二极管,在图中作大小参照用。故障现象:菜单字符颜色正常,输入信号后,满屏呈昏暗发毛的图像,检查发现图中两元件损坏,拆掉后图像正常,请高手赐教C16MJ是何元件,最好有PDF,小弟学习下。

网友:
双二极管吧?

网友:
高速信号线ESD保护IC

网友:
哦?何为ESD?大侠可有其内部结构简图或者PDF?另外图中左边击穿的二极管在板子上的位号为ZD***,好像是个保护用的稳压管,它的负极是接在VGA座子的一个引脚上,正极接地,管子上没有任何标识,我用一个3.6V稳压管代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ESD的意思是“静电释放”的意思,它是英文: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可以参看这个PDF文件

很是不错,我的维修方法是:从DVI端口处拆下一个C16MJ装在VGA端口上,此机有三个这玩意,拆东墙补西墙了呵呵,多谢师兄相助。

网友:
前面的是二继管把

网友:
5楼是修液晶的高手吧

网友:
修得比较少 没注意过 不认识

网友:
“ESD的意思是“静电释放”的意思,它是英文: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