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620主机认不到sata 硬盘

楼主(2011-06-08):
昨天接了个DELL GX620主机,主板是富士通sl-36,能人到IDE 的光驱,就是找不到sata硬盘,bios设置过,也刷过,南桥82801GB的也换过,但还是不行  io是smsc  sch5504-ns因没有同型号的就没有换,不知是不是他出问题,现在我是没办法了,哪位大侠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并修好过的,救救我啊!

网友:
以前修过几块戴尔的不认盘主板。先把硬盘电源,数据线插上。然后放下COMS电,开机BIOS会自检。

网友:
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1425-1-1.html 看下我这贴对你有没帮助吧!很多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短路一下BIOS戴尔的机器都都这样

网友:
查查时钟芯片到南桥的时钟频率是否正常吧 有无专用的sata控制芯片?

网友:
时钟ics954101的26,27的satan-srcclk#,stap-srcclk4,两脚的频率都正常,而且cmos 都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诶!没办法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
换75232``
我就试过换好的``

网友:
75232,我到没换过,今天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不行,看来这块板注定是废了。

网友:
不上光驱,只上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