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N次的 hp v3000 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2011-06-08):
修hp 系列的本本 好多台了,大部分是 GPU虚焊,做BGA后,清理风扇,刷bios后都能正常工作,基本上到现在都没有返修的(长的有一年多了),少数2-3台返修后,在GPU和散热器之间加铜片,也都能解决。   但这次碰到一台 v3000,上面的办法都用了,风扇还直接 接5V供电,做了有铅锡球,一个月返修了4次,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俩天就不行了,前几天又拿来了,还好客户好说话, 这次做了 BGA后,下了鲁大师  一测 cpu温度60多度  gpu温度70多   一运行程序 gpu温度就快80了, 本人没进新gpu也不想换,到网上下了n个 gpu改频程序 硬是用不了,  店里修的机器太多,这机器一弄就是两天,店里机器堆成了山,和v3000客户说 你到外地修吧,我退钱, 客户硬是说你再修修看吧, 想了想问客户机器都做什么用,客户说就上上网,看看电影,还有些小游戏,  于是再显示设置的疑难解答里  把硬件加速 调到中间,再测温度,gpu的温度下来了,看两小时电影,也不超过70度,交给客户,到今天客户反映情况不错,机器背面温度也没以前高了。    有碰到类似情况又不想换GPU的可以试试。
下次修此类 GPU虚焊的 修好后 都测测温度,只要gpu不超过70度的,就可放心的交给客户

网友(点评):
幼稚的想法,还会返修,温度越低,越是返修。等着吧。

网友:
这不是把显卡的性能降低了啊?

看楼主说的V3000基本上是重植或加焊解决问题的。现在天气热了。真不返修吗

严重怀疑,本人都是换带R的芯片,很少返修。

网友:
呵呵 系统要是给客户自己换过之后 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改显卡bios也可以

网友:
最终还是需要用升级版的芯片才能够终极处理吧

网友:
降低显卡性能,应该不行吧,这个显卡本身存在发热过高的缺陷,看你的维修方法就是只加焊,这不能实际解决问题,还是换改良版的显卡吧,

网友:
换掉显卡吧。。。。

网友:
换改良才是终极    这样容易丢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