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 开机电流到0.5A掉电

楼主(2011-06-08):
东芝 M300 开机电流到0.5A掉电。然后再开还是一样。那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掉电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一步一步量

网友:
好像cpu供电的问题啊这种问题就要你慢慢排查的

网友:
看看CPU座背面有没有一个NEC大电容,有就换掉它(换成4个330uF),若无,查供电,根据上电时序查,电流到0.5A,说明电压还没有完全产生,至少CPU供电没有出。

网友:
先把通病处理了再说

网友:
先把CPU后面的大NEC电容换掉试试呀

网友:
都睁眼瞎说M300的主板有NEC的电容吗?

网友:
电容搞了没啊

网友:
是电压问题,???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先查查看,主供电!

网友:
电流0.5A像是电压都没完全出来,查下CPU供电和PG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先干通病。。NEC换了吧

网友:
啊哈哈,老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