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关机之后南桥不能复位

楼主(2011-06-08):
正常开关机 运行都能正常笔记本进过水  只要强制关机就不跑马 E46L的笔记本  不知高手们又遇到过没

网友:
补聪  拿下电池 怎样都没有问题

网友:
嗯 排除 RTC电路和 南桥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了这么一个,但是和你的型号不一样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就是一个芯片虚焊了  我补焊就好了  至于芯片是什么型号  很久了  我真记不清了

网友:
数据库恢复或系统重装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这点小事换南桥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数据 系统有什么 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当时是怎样考虑到芯片 虚汗的呢   还是 观察到得

网友:
RTC·3V电路 查查呗- - 也不费事= =···

网友:
先烤下板   在加焊下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桥丛植过   我也有像是南桥的问题  想换一个 可是感觉不值当

网友:
压下南桥试试了 不换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数据容易丢失,不能完整保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方法/??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受损!

网友:
南桥问题,重新BGA。

网友:
解决了吗?问题。南桥重植了球都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