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1-06-08):
长城电源用的P1014的芯片,此芯片通病,换后,待机电压正常,但短接黑绿线风扇转一下便停,将KA7500第四脚对地,电源便能正常工作,此后再短接黑绿线,电源便正常,但只有等几分钟,再短接黑绿线,风扇便转一下就停,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大14脚和4脚电容为原来2倍。应该能解决。

网友:
换7500 12脚滤波电容。

网友:
肯定是电容问题,特别要注意47UF/50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