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MD怪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6-08):
手上一台DELL M1210 进系统右下角的时间显视不正常,进到BLOS里看时间一切正常,如果在系统下面把时间设好,时间也会跑,但是在关机重新启动以后,时间回到了当初设的原时间,郁闷,!有哪位朋友遇到过小弟请教下,谢谢!
DELL

网友:
CMOS电池没有电

网友:
测一下CMOS电池和南桥之间的线路有没有短线,或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以前我遇到一台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晶振试试!

网友:
你说关机重启就不能保存好像和电池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这个是系统的问题,你去BIOS下设置保证没问题, 他在系统下设不了时间是因为系统里面有杀毒或者什么程序吧它保护了。。

网友:
人家说了,在BIOS里时间是正常的,所以应该不是没电池了,系统软件问题吧

网友:
还么遇到过。。。。

网友:
先软后硬,兄弟,进PE看看时间

网友:
CMOS信息保存不了吧。设置的其他选项(如启动项)重启后还原了初始状态没有。如果单是时间还原先把实时晶振、谐振电容换一下。还是不行后可能就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系统问题比较大点 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系统,电容之类的线路问题都看过没问题,下步搞南桥了!成功了来分享!

网友:
我朋友有台D630的 时间总是不准 后来换了个系统好了

网友:
用金山卫士杀杀毒

网友:
我上次有个V3000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在系统下时间怎么改还是一样 ,但在BIOS下却正常,后来我在BIOS里把时间重新设置下就好了 。

网友:
为这问题喊冤,这等问题不属有多怪,纯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