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加焊T61显卡,分享下经验吧

楼主(2011-06-08):
如题,以前没遇到过这个本子,拆开后才发现有胶。遍查论坛,都说难做。只好跟客户沟通了下,硬着头皮上了。还好,几分钟下来,竟然没看到传说中的锡珠。装机一切正常了。先不管会不会返修,没爆也算点经验吧。要点有二。其一,隔热锡纸要多贴几层,贴锡纸有技巧,除了边缘要按平外,锡纸的大部分都不要接触芯片,这样在锡纸和芯片之间留下一些空隙,空气导热性很差,避免周围芯片过热。其二,温度设置不要太高,前边的预加热时间要长,我刚开始做有铅显卡的时候,上部开到280度都拿不下来,现在上部温度最高220度,下有铅显卡很轻松。我设置的加热周期一共300多秒,前边两段200秒左右,第三段上部温度为215度,60秒,第四段上部温度220度,60秒。下部温度不上部高5度,用测温线监测了下,芯片下的温度基本都能达到预定。

网友(点评):
加焊还不如 用风枪吹吹 t6 r6 经常搞 感觉R400反而不好搞

网友:
很快会返修

网友(点评):
你的V3000改良版芯片是片片都返修啊,老版本的芯片不会啊,那只能说你的板是神板!

网友:
啊  不会吧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300多秒  太久了。 我们都是在4分钟多以点

网友A:
上部温度220 度就能拿下芯片了?可能吗?

网友:
时间会不会太久了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部温度220 度就能拿下芯片了?可能吗?

确实是的,有铅焊锡的熔点只有210度多点,保证芯片底部达到220度的话,焊锡就可以完全融化。这就是为什么加热时间要长的原因,不然即使设置了280度的高温,芯片底部可能也只有200度。

215度已经要达到焊锡融化的临界点了,在这个温度上加热60秒,220度上再加热60秒,完全可以融化了。

网友:
我觉得上部还是要245 ,下部 270

网友:
什么都有个偏差,也不是绝对的,测试通过就可以了,做事不要太死板!

网友:
上,240,下,260,时间长点没关系,但不能再高了。

网友:
你们都技术不错,我遇到这种机通常是加高温取下,换一个新的

网友:
理论上芯片的耐热不是有400度左右吗260度理论上就应该不会烧掉芯片的啊

网友(点评):
拿理论开酸 什么饭都别吃了 你把温度弄到400度 试下

网友:
我最讨厌太有黑胶的主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是要和 别激动啊 你这样像和我打架啊 我很害怕啊 讨论讨论的说说看法而已呀

网友:
带温控的BGA对我来说是奢侈品。

网友:
直接把芯片取下来,加焊很危险,取下来还没见过返修的

网友:
最好重植球(要用优质的无铅锡珠植),这样的话,植上去呱呱叫,棒极了!

网友:
用无铅的珠子也会返修.显卡核心虚焊.和你的珠子没关系.这是显卡设计的缺陷.用无铅的珠子就能用得久点?以前D620几十台全部用无铅珠子做.一样回来.只有换升级版才是维一解决办法.风扇改长转只是时间用得稍微久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