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拆开后不通电

楼主(2011-06-08):
今天客户拿来二台IBMT41,拿来的时候可以通电的我拆开后二就不通电了,以前也试过几台这样的问题都是拆开后不通电,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问题再次发生?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有插头之类没插

网友:
拆的时候 是不是太用力了。

网友:
那就从不开机故障查查吧,另外拆机是是不是碰到哪里了,或者掉件了。

网友:
还是按不触发的流程来吧   修好后要总结哦   顺便告诉我们啊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放电就OK了

网友:
修笔记最好先拆CMOS电池

网友:
为什么放电就OK了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拆机的时候仔细点,不要碰到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