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通病 开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06-08):
宏基V193W 通病 (群康代工的V193W)
驱动板编号:ILIF-046   Rev:A
主芯片型号:RTD2120L  还有一个是 RTD2025L
屏型号 :三星 屏 LTM190M2-L31
开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指示灯正常,偶尔再次开机又正常,但是电脑主机重启后又黑屏。开始以为是液晶驱动板的vga接口部分的行场部分二极管短路, 拆开后检查发现行场对地阻值正常,RGB对地阻值正常,1117的3.3V正常。 板子上只有个24C04存储器, 由于在网上找不到这种品牌的RTD2120L+RTD2025方案的MCU数据  只好试试把24C04存储器清空  清空后安装试机 故障为指示灯黄色不停的闪。看来没有办法修了,还原数据又可以开机跟通病的故障还是一样。 在淘宝找原装的驱动板要65 快递要15  有点贵, 在找找发现淘宝上原来有人维修宏基V193W这个通病  要35  但是来回的快递还是自己出35+15*2=65 一算 成本有点高而且不论是买的还是修的都只 保修一个月不好跟用户交代 要是万一买到东西有质量问题要保修那不亏了。
   只好自己想办法修好,改板子虽然简单但是效果不理想。下午有时间就在店里继续研究,手无意中摸到VGA接口附件的贴片三极管是发有两个三极管温度有点高,其中一个Q11 的C集还有点发黑,型号为M7A  拆下来量 没发现不正常。在百度也找不到这个管子的参数 代换也不知道有什么三极管,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在板料上找了两个W2A的贴片三极管把Q10  Q11都代换 试机正常了,反复开关显示器都正常 不在黑屏了。此通病已经修复。
  高手不要拍砖  新手可以相互学习。下次遇到宏基V193W 通病 (群康代工的V193W)有开机无信号,接信号黑屏指示灯正常。再检查驱动板的行场对地阻值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代换驱动板上的Q10 和Q11.

网友(点评):
发现得太晚了,加不到分给你了,可惜。非常感谢你的奉献精神,我终于知道这是啥回事了,要是换板太高成本了,我不喜欢换通用的,都是换原装。

网友(点评):
不会是BGA接口的三极管嵌位二极管把。

网友:
这个显示器遇到有两台,不过让服务站保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间的很多了,都是改板子,收藏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我有个 dell e197fpf 显示器 故障现象一样  是驱动 电源 高压一体板 没有解决 驱动板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呵呵

网友:
上次碰见过一回,也是没办法,后来是淘宝的驱动板,还是2手的。
同时也在淘宝见到别人说能修这个,而且100%说修好,当时就觉得别人敢说100%修好应该是个小问题,今天看来还真是。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以学习      没有换板省事    他在修好两天在返修那就不值啦

网友:
LZ太給力了    我也修好一台这样问题的显示器

网友:
对  换通用驱动板吧 肯定好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对新手的帮助很大啊。。。

网友:
维修的灵感有时就在一瞬间!

网友:
坚持不一定成功 但放弃一定失败 楼主值得我学习 知识收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通用版显示效果就没有原来好,还有就是灯管的亮度就不可调了。 按键也会改得非常难看的(原装的按键是贴片式按键。)

网友(点评):
最好最省事的就是修复原装板 换板真的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Q10Q11应该是Q110Q111吧?1.8V稳压的.

网友:
对,那是1.8V供电的三极管,是两个并联在一起的,受RTD2025的控制

网友:
我是改装了一个三端稳压块.17-18的,焊电路反面输入接3.3V电容,中间脚接1.8V电容,还有一脚焊在VGA接地处固定.现在试用的很稳定.

网友(点评):
看楼下的图这个1.8V是受控的 你直接使用1.8V也要改为受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宏基常见的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两天才接到一台品牌和型号以及故障跟你描述一样的故障的显示器,检修过程也和你差不多。检测了许久没修出来,于是给换了通用板修好了事。

网友:
谢谢兄弟!我手头上正有几片这样的驱动板!经检查都是这问题!

网友:
像这样的现象,直接把屏线拔掉,直接带灯管,看是不是能正常亮

网友:
能修好不是更好吗?别动不动就换通用板,没技术含量,还要改按键,麻烦。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Q11  C极确实有点黑。换后OK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今天接了个一样现象的机子,拆了那两管,换上颗8550搞定!开机摸了下8550有点温度。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V193WV 分辨率上不去 最大只能上到1280X1024 发到服务站搞了3次 都说显示器没有问题 是显卡问题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