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合盖自动待机的开关能拆掉吗

楼主(2011-06-08):
现在那个合盖自动待机的开关弹不起来了,电脑不开机了,能拆掉吗

网友:
可以,,只是机器以后合盖不待机或者不休眠了

网友:
可以。改个轻触式按键上去,用AB胶把按钮加长到合适位置。

网友:
可以、你可以自己改一下的

网友:
谢谢,我拆了后正常了,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