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麻烦大家咯 。大家帮我看看这啥毛病

楼主(2011-06-08):
这有块技嘉的板子 故障点不亮 诊断卡已经跑到FF说明已经开机了 插上小喇叭 开机滴的一声说明正常了。
可是就是不显示 测量PCE-3 16对耦合电容 对地值 350 是正常  3.3V 12V供电正常  复位也有  时钟 触发的时候0.4V 代码跑过25的时候 变成了1V 我问过技嘉内部的维修的人 他说是正常的 。 可是我又想时钟是一个频率 一个通信的频率 要是没这个频率怎么通信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还是 不显示啊 BIOS已经刷过了  技嘉的GA-945PL-S3G
大家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纰漏的说说

网友:
。。。不亮,,用集显用独显的,,要是用独显的话换一张好显卡瞅瞅,集显的话就再插一个显卡试试,是不是主板把集显给禁了。。

网友:
把显卡金手指和显卡插槽用洗板水刷下看看,如还没有显示,再换个独显测试。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加焊下北桥说不定能好

网友:
主板识别不到显卡 你查查插槽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已经跑到FF说明已经开机了 插上小喇叭 开机滴的一声说明正常。我前见天修到一块intel的,也是独显主板,不插显卡显示38能听到小喇叭短响。插显卡就卡在37。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   注意槽子   不行的话  应该是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