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定格死机问题

楼主(2011-06-08):
配置:
cpu:AMD 5800 双核
内存:ddr800 1G 1条(1年)
硬盘:希捷320G(1年不到)
主板:梅捷C51集成显卡主板(4年)
电源:航嘉1.3加强版(额定250W)

电脑可以正常启动,但是进入桌面后不久,有时10来分钟,有时四五分钟就会出现屏幕定格死机。以前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但是出现的频率没有这么高,后面把主板的所有大电容全部换掉后,正常一段时间。但最近又不行了,而且越来越严重。

如果把机箱挡板拆下,拿家用小风扇对着机箱吹的话,就不会死机。

怀疑是南桥、北桥的散热问题,但南北桥不是很烫,且加了散热风扇,鼓掌依然存在,倒是APL1087很烫,用数字表量电压,好像是正常的。输入:1.22V 输出3.09V。
是不是APL1087工作的时候都很烫啊?
会不是是APL1087有缺陷了啊,如果不是可能是哪里出问题呢?

还有测电源的输出电压,除了12v的略高为12.25外,其余均正常啊

已经没有思路了,有经验的大大帮看看啊。

网友:
CPU和显卡温度怎么样呀

网友:
这情况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的 你先排除其他硬件吧 都会影响死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温度也正常啊,我曾经换回速龙3000+,故障也会出现。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电源,那样就会好点

网友:
显卡,还有内存试过没有呢?

网友:
看看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下主板和硬盘

网友:
会不会CPU散热不行了 , 我以前就有个4200+的机器  也是这问题 最后CPU毁了 悲剧

网友:
下载新的驱动更新!

网友:
是不是独显芯片散热不良影起?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赛  在吧外接设备一个个替换法检测

网友:
后面买了两个显卡小风扇,装在南北桥上,问题暂时解决了。估计是南桥脱焊,温度一高就加重了脱焊的程度,导致定格死机,因为以前南桥是不用装风扇的。最好能把南桥重做,但南桥重做也麻烦,暂时先这样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