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问题????????急!!!!!!!!!!

楼主(2011-06-08):
上海贝尔RG200E-AB
路由器的ITV接口怎么样设置可以连接电脑上网?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陆游器,不过不用设置ITV借口啊

网友:
如果你不会设置,我建议你去淘宝上搜一下这个型号的陆游器,有的卖家会有详细使用说明的,并且附有照片,一目了然,很容易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V接口插上网线上不去网的